检测电机---请教

楼主(2009-04-12):
我初入维修这行,在这想请教下各位高手:关于检测电机线组有无问题,除了用摇表测外,还可以用哪些工具用最方便的法测出来呢?

网友:
检测电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两点是:电阻平衡各接地电阻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电阻档就能搞定

楼主:
先多谢楼上的,想问下这阻值有没有规定多大范围内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