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加工,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好?

楼主(2009-04-13):
一块铁板,外形尺寸已加工好,240*115*10.5,现在要在一块平面上加工两个字母(C和J),大小大概是平面面积的三分子一,字体和排版自己设计,字体脱模角度要30-45度,字体高度是3-4,粗糙度是1.6,每月产量是500快,现在用数控铣已加工好了一块样板,就是成本太高了。

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好。

网友:
数控铣拉毛刀,在上雕刻机

楼主:
成本还是会很高

楼主:
有没有成本低的加工工艺?焦急的等待

网友:
可以考虑冲压,板厚是10.5,冲出的高度是3~4mm 所以还有6.5~7.5是在板上的,缺点是背面有凹字,不知道允许不允许.如果不允许的话,就加厚,冲后再加工

楼主:
可以考虑冲压,板厚是10.5,冲出的高度是3~4mm 所以还有6.5~7.5是在板上的,缺点是背面有凹字,不知道允许不允许.如果不允许的话,就加厚,冲后再加工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就是不知道会有变形吗?背面有凹字没什么关系,就是板料不能有变形

楼主:
而且型号很多,每种型号都做一个冲压模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
那就用数控冲床,本人不是特别的懂数控冲床,但是根据了解应该是可以的,至于吨位有没有那么大的就不知道,有待高手指正.

楼主:
没看见过数控冲床

网友:
国产的数控冲大约80万左右,进口的一般的也要200万左右。用数控冲有点不现实的。

网友:
不知道深度能浅点吗,0.6左右可以吗,要是可以的话,我知道一个办法能实现,且成本能控制在2元之内!速度一天8小时能量产300件左右

网友:
国产的数控冲大约80万左右,进口的一般的也要200万左右。用数控冲有点不现实的。
引用 网友B:
水里的云社友:我觉得你的理解有点错误,不是越贵的设备加工成本就越高,而多数是高端的设备才有高的效率才使加工成本降低,再说了,不用冲那就是用加工中心做,那效率更低.

楼主:
不知道深度能浅点吗,0.6左右可以吗,要是可以的话,我知道一个办法能实现,且成本能控制在2元之内!速度一天8小时能量产300件左右
引用 网友C:

0.6不行,太浅了,起码要3

网友:
冲压后再上雕刻机,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楼主:

你说的字是凸字还是凹字?

网友:
激光切割............!

楼主:
楼主:

你说的字是凸字还是凹字?
引用 网友D:

是凸字,如果没有好的方法可能就只有有数控铣加工了

网友:
樓主的意思很明顯要省成本,可以用沖壓,只不過字模脫模的力要加大.彈力越大,壓的死,變形可能性就小,做做看,盡量讓字深小點,這樣更有利于沖壓,文字市場有標準件,你可以直接買現成的.回去再拼成你想要的字串就好了

网友:
先下再看,不过顶在先既然有人说是精华,那我下一个学习,先谢了

网友:
腐蚀或者激光都可以~

网友:
这个零件是塑料模具上用的吗?把字加工好再锡焊上去如何?

网友:
还是电火花成型。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还以为是凹的呢

网友:
如果字都是一样,不如刻个铜极上电脉冲呢?

网友(2009-07-13):
没见过数控冲床,用数控铣

网友(2012-01-11):
是冲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