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款产品,估计价位是多少?钴钛合金---请教

楼主(2009-04-13):
本人有一款产品,见附件,估计价位是多少?
另外,请教各位兄弟,钴钛合金的材料本人不明白,其种类、价格、性能、用途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弹簧模具我加工过,比这复杂多了,钴钛合金没加工过,关注

网友:
估计7-8元之间,要是愿意,我可以加工

楼主:
怡祥飞龙兄弟:真的能做吗?
相关信息再重复一下:
材料:钴钛合金(牌号可能是YT15)
         耐温280度以上
      截面是矩形(正方形也可)。内孔公差:±0.025mm 粗糙度:0.4(需要磨削)
如果可以做的话,请直接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2009-08-05):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款钴钛合金的,类似轴套,如果您能加工请联系我!
13961787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