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热处理炉大门,变形严重---请教

楼主(2009-04-13):
我们厂有台热处理炉,大门4米长,4.5米高,厚度280毫米,原来采用板条筋板焊接,现在变形严重,炉温最高1100度,想改造热处理炉大门。拟选用铸铁,不知有没有别的好材料或办法。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加耐火材料隔层上去?280mm厚全用铸铁那得多重阿,而且不划算

网友:
结构主要考虑的是,在向火面加耐火材料,钢结构采用水冷就可以了,炉子里面的机构还不是一样工作,

网友:
事先预留变形方向的涨量。

最佳:先预装配后,合上炉门到达运行温度后,在使用状态下,或近似使用状态下,完成最后组装焊接。

楼主(2009-06-18):
炉门双向都有可能受热,每次使用时只有一侧有火,这个门是炉子的中间门,工件长度短时用外侧,工件直径大时用外侧。只能先装好再使用。

网友(2009-10-07):
简单,耐火材料加厚(主要是隔热材料),钢壳拼装

网友:
能不能弄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