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中圆锥销的配合如何来定?

楼主(2009-04-13):
如题,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同轴心  锥面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那这样的话我这个锥孔是不是不能由异型孔向导画出啊?

网友:
切除旋转也行,带拔模的切除拉伸也可以。

网友:
能否考虑用临时轴来用轴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按照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