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还一定要有张紧装置吗?采取什么样的呢?

楼主(2009-04-13):
同步带传动还一定要有张紧装置吗?采取什么样的呢?谢谢!

网友:
加张紧轮就可以了,很多时候可以不用

网友:
要看具体的使用环境...

网友:
不一定,不过你可以在小带轮的外侧加张紧轮,增大小带轮的包角

网友:
一般同步带是没有张紧装置的

网友:
要看具体的使用

网友:
你可以一边用固定的,另一边用可调的就好了,一般不用张紧就可以了

网友:
同步带还要加这个东西呀?没必要了吧!
你设计成中心距可以调就成了,除非你两个带轮都不能动,需要个东西压紧一下

网友(点评):
一般就设计成中心距可调,或者条件限制就设置张紧轮

网友:
可调的没有用张紧轮调整方便

网友:
中心距可调整就可以,较长的才用张紧轮

网友:
这要看具体情况,比如结构因素、精度问题、包角大小、中心距调节和速度等等,我现在设计的同步带传动一般很少用张紧装置。

网友:
这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最方便的就是,一端固定 一端活动来张紧。

网友:
不需要张紧的观点我不同意,张紧装置是一定要的,因为计算带长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误差!有误差就得调整!

网友:
一般皮带传动要用考虑张紧轮装置,尤其是长皮带传动与传动载荷较大时。
同步带一般不用,可以先算好中心距,有齿没必要张紧。如果非要张紧,可考虑增加一个压轮。

网友(2011-06-01):
一般不用吧!! 做成一个可以活动的就可以了,方便安装 也可以调节预紧力

网友:
张紧轮还可以条包角吧

网友:
有啊,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册上都有啊

网友:
同步带不需要张紧装置吧,要不中心可调或者张紧轮都可以

网友:
具体看使用环境啊!如果你使用的是伺服控制要求很精确那肯定需要用张紧轮的。如果你使用的地方比如两根轴联动譬如多工位的机床主轴,转速较高皮带不宜过紧因为这样侧向力太大会影响主轴的寿命

网友:
不一定是必须要装啊,要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看,如果松了点就可以增加张紧轮来调节张紧度

网友A:
其实中心距也可以算的很准的,标准节线长加个0.1至0.15的长度,就很好,用在两轴不能调的地方。
如果用高扭距的同步带,中心距还会是整数。
如果要求不高的,当然中心距可调是最理想的。一般不用张紧轮。
用张紧轮的话,一般是装在从动轮外侧,一般都是用轴承代替张紧轮 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从动轮包角过小,以防脱齿才用张紧轮。

网友(2014-05-29):
我们设计一般都会加张紧装置(我接触的国外设备也是如此),同步带张紧可以使用压轮或者靠马达自重等方式。采用张紧装置也可以方便设计时选用皮带,两皮带轮间距可以通过张紧来适当调整。不然根据皮带长度和张紧轮确定孔距,不仅对孔的加工精度要求太高,安装拆卸,张紧调整都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中心距也可以算的很准的,标准节线长加个0.1至0.15的长度,就很好,用在两轴不能调的地方。
如果用高扭 ...

一般主动轮有挡边,从动轮无挡边,这样可防止脱齿。在这里惰轮还应该是主要起到张紧作用

网友(2014-08-28):
中心距可调

网友(2016-02-25):
装配完整机高温70度左右,同步带张力变小,如何处理

网友:
其实中心距也可以算的很准的,标准节线长加个0.1至0.15的长度,就很好,用在两轴不能调的地方。
如果用高扭距的同步带,中心距还会是整数。
如果要求不高的,当然中心距可调是最理想的。一般不用张紧轮。
用张紧轮的话,一般是装在从动轮外侧,一般都是用轴承代替张紧轮 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从动轮包角过小,以防脱齿才用张紧轮

网友:
需要定位准确就要张紧机构

网友:
看到的机构多数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