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压设备的选型--请教

楼主(2009-04-13):
请教各位高手,我们公司现在准备规划个钣金厂,需要对冲压设备进行选型,请教下哪位高手可以指导下,冲压设备怎么选型呢?比如,板材材质、厚度和冲压吨位之间的关系等等,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有没有相关产品的资料或设想做哪一类的产品,这跟选设备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数控冲床可选 AMADA的,VIPROS-225  PEGA-357 还有RG-100
数控折弯机有 GASPARINI  德国的TOX 压镏机 OBO螺柱焊机 新力100T液压折弯机

主要是看LZ公司的经济实力,及自己的折弯产品有哪些形状了,呵呵,具体参数及说明人家网页上都有。

楼主:
我们公司主要做机箱机柜类的产品,数控冲的设备倒没太大问题,我不太清楚的是普冲的设备,我们预算里面有一部分是购买数控设备,但是数控设备效率方面某些情况下不如普冲。所以也计划购买一部分普冲。现在的问题是,普冲吨位如何确定?
我司需要冲压的形状多是简单的方孔或圆孔,还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
100吨冲床不就干了

网友:
主要看加工的产品规格

网友:
数控冲床可选 台厲福的, 还有台灣正記折床
不想花大錢的話

网友:
以前给别人做的机车箱体的时候遇到的都S是PHC 2.3-3.2左右的板  冲床(100T估计就行了)  压力机   弯板机   焊机(2氧 氩弧焊) 钻床,大件就这些了。 但是有些组立件是不锈钢 如果有不锈钢的 就需要激光了  如果楼主家也要做这样的话 可以拿出去外协,毕竟买激光太贵。
对了 还有些螺母可能要求是电阻焊,如果是这样就还需要电阻焊机了。。。。
不知道楼主家是自己设计自己做 还是给别人干外协。  如果是自己设计自己做,可能有些设备就没必要了,毕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图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