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泵的密封问题

楼主(2009-04-13):
请教给位:
一个高压柱塞泵,到底哪些地方需要用到密封?
是不是凡是输入与输出的地方都要用到密封?

网友:
1、曲轴两头,输入端骨架油封、另一端平面密封;
2、动力端双向骨架油封;
3、液力端盘根密封;
4、其它面、环面是平面和“O”型圈密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多谢大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