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夹钳桥式起重机,有没有人搞过这个设计?

楼主(2009-04-13):
请教各位有没有搞过旋转夹钳桥式起重机设计的?是一种冶金吊。

网友:
这东西主要强调稳定性,不仅在冶金行业用,在耐火材料行业也用,设计和制造要专门资质

你希望知道哪方面的东西?是夹钳?还是小车系统,大车比较通用,

楼主:
一看你就行家,我想请教您关于小车系统设计,尤其如何实现旋转。谢谢

网友:
是不是行家是看不出来的,怎么能看出是行家呢?

你应该这样做,

1 先计算你物件的受力问题,主要依据是行进的速度,这东西必须算准,

2 计算你的夹钳,要根据工件和夹持力考虑,用双爪的或多爪的,驱动有电动、气动、液压,但无论什么机构,都必须有可靠的连锁机构,行进的时候不能打开,即使断电也不能打开,断电的时候,有一套人工开启机构,

3  把夹钳用旋转支撑装在小车上,夹钳相当小车有可摆动和固定两种形式,

4  旋转支撑的固定环装在小车上,但这种下车和一般小车是不同的,为克服反力矩,要有放倾覆背轮,

5 根据总体受力,计算大车的载荷,选一个大车架和端梁及传动系统,

6  出全套图,先在你单位三审,再送有资质设计‘旋转夹钳吊’的单位,做‘形式审核’,付钱盖章,送制造厂或请有资质的监理,这就是合法流传,

简单吧! 千万不能盲目崇拜谁,

网友:
我厂做做过

网友:
原来这么多大虾啊   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