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fanuc主轴转速显示的参数?

楼主(2009-04-13):
显示屏不显示当前主轴转速,有谁知道是那个参数控制的,谢谢

网友:
两个问题:
1.你是什么系统
2.原来有没有显示(是原来有,现在没有了?)

网友:
FANUC一般关于主轴转速的显示有两种:
1. 带有主轴位置编码器的主轴转速的显示, 只要打开控制参数就可以了.
2. 没有主轴位置编码器的主轴转速的显示. 还要计算出挡位减速比才可以正确显示.
这两方面都很简单, 楼主看看参数手册就可以. 俺不详细说了.

网友:
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