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处理后喷漆,漆容易脱落

楼主(2009-04-13):
公司在镀锌后喷了一层耐高温银粉漆,结果现在漆和表面的附着力不够,稍微一碰就会脱落。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 I8 t6 ~) q5 V2 [小弟在线等

网友:
请问喷漆主要是为了什么,防腐吗?

楼主:
先前镀锌了,但是人家又要求把螺母焊接上去,那么就会有镀锌层的局部脱落,现在为了防止生锈,在外面又加了一层漆,也为了美观。

网友:
镀锌后喷漆附着力达不到要求,最好重新处理工件表面!

楼主:
可是明天要交货了,所以比较着急,能不能有什么后续的办法,能够加强一点附着力,只要漆布掉下来就好了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喷塑,我们以前做过喷塑,不过喷塑层较厚(2-3mm),你可以喷薄点试试!

楼主:
谢谢了 基本判处死刑了  只有等那边的要求了 主要是还有装配问题,如果稍微有一点厚度,那就影响到装配

网友(2009-09-22):
爱莫能助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