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齿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3):
我在设计时用到销齿传动,在安装时要对齿轮副进行检验,齿轮副侧隙及齿轮副接触斑点各是多少,哪儿能查到呀?是和齿轮传动是一样的吗?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齿轮副接触斑点?我最近也因齒輪加工不易及正位度,而改用销齿传动.但加工方式全用`線切割..因此檢查方法還是採用跨齒厚,檢查數值以製圖檢測點為依據...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我们也是这样加工检验的

网友(2018-07-12):
销轮都是采用线切割来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