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备件加工,叶轮周边焊碳化钨硬质合金,很硬---请教

楼主(2009-04-13):
我厂遇到一批备件加工,叶轮周边焊碳化钨硬质合金,很硬。
除了金刚石砂轮以外用什么刀具还能加工?
金刚石砂轮加工成本很高并且很慢的,有什么好办法?请赐教!

网友:
以前有加工过高压阀体内的阀瓣,上面有用合金旱了一圈密封面,要求是车加工,当时是用YG8和YG6两种刀片加工,切削线速度是6M~7M/分进给是手动.(个人经验)

网友:
我是真的不知道。
二楼的碳化钨比YG8刀都硬你咋车,不知你车的是什么合金

网友:
我是真的不知道。
二楼的碳化钨比YG8刀都硬你咋车,不知你车的是什么合金
引用 网友A:

同感。
还可以用线切割试试看,不过加工质量不如金刚石砂轮。

网友:
也对电加工是可以考虑的办法,就是效率好象不会比砂轮快多少,还有形状、设备的限制

网友:
呵呵,谢谢指正,正因为对碳化钨硬质合金并不了解,我所说的也只是高压阀体内密封用的合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加工余量大的话,先线切割后加工是个不错的方法,你的是在数铣上磨加工吧?先切割后在数铣上用金刚砂轮磨,对砂轮寿命好点,但也不会快得了多少.我司也在加工一些硬质合金的零件,也是用金刚砂轮磨,慢得要死.你想买个铣刀铣出来不磨的话,还是得找金刚石铣刀,CBN也可以,效益的问题.就这两种.

网友(2010-11-22):
我们也要做叶轮边套一层碳化钨合金的设计,还不知道去哪加工呢?

网友:
还需要碳化钨筛网,而且筛网缝隙大概1mm,或小于1mm,不知道哪里能加工,怎么加工?

网友:
硬度与金刚石相近

网友:
叶轮周边焊碳化钨硬质合金的加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金刚石砂轮磨削。

网友:
你可以问一下卖刀具的  他们应该清楚用什么样的刀具        现在刀具分的都很清

网友C:
碳化钨筛网。。。1mm...那个工程师在想什么呢???用聚氨酯或聚尼不好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习惯是基体加工后涂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习惯是基体加工后涂覆

谢谢!我考虑也得喷涂,不知道喷涂厚度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化钨筛网。。。1mm...那个工程师在想什么呢???用聚氨酯或聚尼不好么

聚氨酯的耐磨性能不能满足要求。我想喷涂可以实现。

网友:
聚氨酯的应该可以一,而且效率估计还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