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能加工齿轮或者蜗杆吗?

楼主(2009-04-13):
一般情况下,齿轮需要用专门的齿轮加工设备加工,如滚齿机、插齿机、剃齿机、珩齿机等。) t) O2 L/ U# l; m, ]
我想了解下,有没有可能用加工中心加工出齿轮或者蜗杆?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但是需要多轴联动的

网友:
当然可以  了

网友(2009-08-08):
蜗杆本来就是车出来的,车加工中心肯定能做,铣加工中心只要联动轴够用肯定能加工涡轮和蜗杆,有专用的涡轮铣刀,到上海工具厂买就行

网友:
加工中心有的。。。中心嘛

网友:
看什么级别的加工中心。

网友(2010-10-13):
何必用加工中心做呢?又要编程,又要加工,太麻烦。齿轮就用滚齿机滚好了,蜗杆就用车床加工就OK!

网友(2010-12-20):
其实如果用加工中心来加工蜗杆,考虑的是精度,加工中心功能的局限性,而且同心度什么的肯定会有偏差,

网友:
四轴 加工中心 就可以做 很简单

网友(2011-03-08):
当然可以,齿轮可以用滚齿机啊,蜗轮用车床

网友(2011-06-17):
四轴加工中心可以做,但精度还是不如专业机床加工得好。

网友:
看什么级别的加工中心

网友:
     我很奇怪,虽然加工中心是数控机床,但它和数控车床、数控铣床是有区别的,为什么有些概念会混淆呢!很多加工中心是加工箱体件的,刀库很多(有的达到60~100把)。因此加工中心能否加工齿轮或者蜗杆是一个特殊问题。希望LZ将问题再说明白些:你是希望什么型号加工中心,加工什么样的齿轮或者蜗杆。这样讨论起来就有的放矢。

网友:
  弄台  DMG 就好啦。。。 有视频 。。就是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