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mm厚扁铁怎样折弯?

楼主(2009-04-13):
请教:8mm厚扁铁怎样折弯?弯曲半径较小,90度折弯。

网友:
用热弯可以

网友:
是呀,我想可以用红弯,或者可以在一边开槽等弯好以后再焊上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以及你现在具备什么设备条件,热弯或在一面开槽后折弯都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就知道可以热弯或开槽弯后补焊,期待更多答案.

网友:
先折大R90度。后用小R专用模具墩一下

网友:
可能要分两步压,一步难以到位。另外为什么选用这么厚的材料折弯,搞两块焊接不行吗?

网友:
同意jucc的方法,我也总觉得开槽的办法最好。

网友:
这要看具体折弯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