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软套在自动装配如何下料?

楼主(2009-04-14):
请教塑料软套在自动装配如何下料
1.振动盘和直振后,如何辨向定向,该套在振动盘中很难定向。
2.检测定向:因塑料软套不能受力,本人用检测定向很困难。
请大家帮忙支招。
谢谢。

塑料套.DWG

网友:
先把软管处理成首尾相连的一长串,然后利用管口形状的不同,用短轴挑中间的孔,翻转到另一侧。于是,能过来的,必都是整圆口向前的。

楼主:
先把软管处理成首尾相连的一长串,必都是整圆口向前的,这个振动盘能做的。然后利用管口形状的不同,用短轴挑中间的孔,翻转到另一侧?这点没想通的

楼主:
软套一挑,就变形了,定向很难的,所有套在待装配前位置和方向要全部相同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越说,我越糊涂!你先说的是
1.振动盘和直振后,如何辨向定向,该套在振动盘中很难定向。2.检测定向:因塑料软套不能受力,本人用检测定向很困难。
可后来又说
先把软管处理成首尾相连的一长串,必都是整圆口向前的,这个振动盘能做的
  难道说这管子已经软到了,几乎不能维持自身形状的程度了吗?你究竟想定的是什么向啊?

楼主:
谢谢你手拉手,不好意思,表达不好。
我的意思是零件在待装配前,皮套的那个V字些尖口方向是同一的,比如皮套前V字口向上,那么所有的皮套在待装前都是V字口向上。
至于皮套圆口向前,这点振动盘是能做到的,但想让皮套圆口向前,V字口在径向全部向上的定向,振动盘是难以做到的.
不知这样讲后是不是让你更糊涂。

网友:
那就将软管处理成横向移动好用挡块剔掉不对方向的软管

楼主:
那就将软管处理成横向移动好用挡块剔掉不对方向的软管,谢谢。先借鉴下看看。再次谢谢

网友:
2.检测定向:因塑料软套不能受力,本人用检测定向很困难。/ B' F6 f" O1
先检测方向,后面流道上加上一个转向机构,用转180度的旋转汽缸就可以。
如果方向一致,气缸不转动;如果不一致,气缸转动,从而带动产品转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贴个图片看看

楼主需要根据这个图片改进一下

网友:
管子很软吗,如果不是很软的话,振盘分方向是没问题的,还有速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
不太明白8楼大杨说的:横向移动挡块剔除的方法
利用口部那个斜角吗?
能解释下吗?

网友(2009-07-13):
你能否快递一个样品我看看。我专做振动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