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轴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楼主(2009-04-14):
我现在在做一根轴,水平放置,轴一端固定,一端悬空,轴上安装圆盘状的工件盘,工作环境温度400度,工件盘大约500Kg重,轴需要旋转,转速2-10r/min,要保证这个轴不弯曲,我计算常温的直径是85mm,

请问这个轴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45Mn2?20Mn2?还是20CrMnTi?

楼主:
怎么没人回?是我说的不清楚,还是觉得太简单了呢?

帮帮忙啊,大家,

网友:
环境温度400度,也就是说这根轴长期处在中温回火温度状态下工作,要注意的是在计算的时候要考虑材料在高温下工作,不工作时可能是在常温下冷却,材料在热胀冷缩下产生内应力变形;建议采用形变温度高的材料,如:AISI4340(40CrNi2Mo 高强度钢 ;形变温度在840度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1Crl8-NigTi?

网友:
工况太不好了,400度?

网友:
环境温度400度,也就是说这根轴长期处在中温回火温度状态下工作,要注意的是在计算的时候要考虑材料在高温下工作,不工作时可能是在常温下冷却,材料在热胀冷缩下产生内应力变形;建议采用形变温度高的材料,如:AISI4340(4 ...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支持

网友:
应该选择形变温度高的材料,否则到400度变化太大

楼主:
环境温度400度,也就是说这根轴长期处在中温回火温度状态下工作,要注意的是在计算的时候要考虑材料在高温下工作,不工作时可能是在常温下冷却,材料在热胀冷缩下产生内应力变形;建议采用形变温度高的材料,如:AISI4340(4 ...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帮忙,这个材料好买到不?价格怎么样,您知道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1Crl8-NigTi?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锈钢材料呢,不过可以考虑下,

谢谢帮助

网友:
是1Cr18Ni9Ti,奥氏体不锈钢。不是1Cr18-NigTi。Ni9是指含Ni9.0%左右,Nig不好解释。

网友:
要考虑高温蠕变现象,应该使用耐温抗蠕变的材料。

网友:
从强度讲,不锈钢在400度是机械性能降低不大,1Cr18Ni9Ti应该可以

楼主:
e 13# 千山尽雪 xi

谢谢大侠回复,持续关注中,

网友:
请你在耐热不锈钢系列里面去找,品种很多,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择,另外,有可能的话,尽量采用空心轴(即不锈钢管),如果有必要,还可以考虑在中空的内部,加上冷却水循环来散热,保证材料的强度。

网友:
忘了一句话:旋转轴也是可以通水的有,专用的旋转水接头可选。

楼主:
忘了一句话:旋转轴也是可以通水的有,专用的旋转水接头可选。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用空心的轴,不过怕空心的承重没法保证呢,可能壁厚要求很厚,这样的材料不太好买,我用量也不是很多,

谢谢回复。

网友:
又要强度又要耐高温,铬钼钢是首选,经济实用·热处理没什么难度,处理好了,做轴,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20CrMnTi一般用作齿轮且锥齿轮居多,1Cr18Ni9Ti又称321,感觉不怎么好,首先是不经济,老贵了!是否耐高温不知道(不含Mo,论坛里有这方面的知识),不是防腐考虑,谁用它干嘛!
   普通铬钼钢锻坯在去年钢价高锋期接近一万/吨。现在跌很多了,具体多少不知道!

网友:
另外,不锈钢导热系数挺高的,不知道你那个盘盘上放什么,会不会产生影响!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盘子也是不锈钢的,导热没关系,只要不弯就好了

楼主:
大家好,综合大家的建议,这个的尺寸现在是这样的。

材料:1Cr18Ni9Ti(SUS316),外径90mm,悬空端1500mm。工作温度400度,
承重1.2t,均匀分布,

请问这样的尺寸合理吗??

网友:
建议中空,尺寸不变时,并不会减小承载量,很有可能还会增加承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中空的不好加工,我还装轴承座,还要车螺纹呢,整个轴2000mm多呢,

网友:
1Cr18Ni9Ti硬不起来,不行。
还是哪位大侠说的采用耐高温钢,调质处理。

至于中间冷却看情况,一般是没必要的,别人辛苦把温度升起来了,你又要降,再说采用了耐高温材料何必再来一砣?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太懂材料的,能不能推荐一个材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的是位高手,按他说的办吧

网友:
GCr15怎么样啊?

网友:
呵呵,我也是不太懂材料,在这学习了

网友:
这方面高温倒没用到过,不过400度应该问题不大.
合金钢

网友:
负载好象很小的
400度,如果用金属材料,我会考虑一定要加隔热处理
用陶瓷来做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建议使用做热轧钢轧辊的材料,

网友:
负载好象很小的
400度,如果用金属材料,我会考虑一定要加隔热处理
用陶瓷来做应该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小题大做了。
除非你完全隔热,否则一直在400度环境中,迟早会达到温度平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中空后这个轴的 承重的怎样计算,我是个新手有问题不要见笑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中空后这个轴的 承重的怎样计算,我是个新手有问题不要见笑
引用 网友H:

按材料力学计算呀,也可以按设计手册一步步计算,也可以用三维软件模拟计算。
大概步聚如下:
1 查材料的特性:工作温度下形变、强度等。
2 按屈服强度(无说明都指工作温度下)、形变量计算所需轴直径。
3 抗扭校核(根据情况可在前面步前)。
3 校核疲劳强度。
4 对连接部位进行设计。
5 对连接部位进行初步强度校核。
6 按设计手册对连接部位进行安全系数选择。
7 选取轴中段安全系数及直径。
8 考虑安装、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方式,进行优化设计。

网友:
可以考虑 42CrMo,热处理硬度HB269-302。

网友:
可以考虑 42CrMo,热处理硬度HB269-302 。我公司的一设备常在轧钢现场工作,过钢时温度都大于400°。

网友(2009-05-14):
2Cr13可以了吧。

网友:
用热摸钢材料3Gr2v8

网友: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可以考虑用普通材料制成空心轴通冷却水或其他冷却介质

网友:
工况太不好了

网友:
选用不锈钢材料
2344

网友:
用热磨钢,加MO、W。

楼主:
37# mimeng99 xi
谢谢回复,目前还在考虑中,

楼主:
回复 网友G:
负载不小啦,2.3m长的轴,一段悬空,均匀1.2t还不大啊,

楼主(2009-07-14):
自己再顶起,别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大侠回复,目前还在选材中,

楼主:
回复 网友J:

2344是不锈钢的牌号??什么地方的标准啊,我在设计手册上面找不到呢,对应的中国牌号是什么?

楼主:
现在设计数据如下,轴长2000mm,悬空长度1.5m,承重小于750Kg,轴径90mm,材料SUS316,
请大家帮忙审核下,这样行不?工作温度室温-385度,一般不会超过400度,最高温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

网友:
我感觉 45钢就可以啊

楼主:
45钢?开完笑吧?

网友(2011-05-28):
轴颈太小了,建议40Cr,直径30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