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产品氮化处理---请教

楼主(2009-04-14):
有谁比较了解SKD11产品氮化处理工艺,以及处理后材料能达到HRC多少度?

网友:
SkD11用于塑料模具一般软氮化处理比较多,表面硬度可以达到1000HV以上,具体的还要根据你工件的实际应用,我们公司是专业的热处理单位,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啊!

网友:
SKD11相当于国内的Cr12MoV,氮化前高温淬火,再作盐浴氮化,心部硬度在55HRC左右,表面硬度在HV9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