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值误差1μm”是示值与测值还是示值与真值的差值?

楼主(2009-04-14):
请教,在一个电子卡规的说明书上看到“示值误差1μm”。想知道,这是示值与测值还是示值与真值的差值?

网友:
呵呵呵,按照说明书打电话问那个厂家看他怎么说。一般情况下你的前一个意思差不多

网友:
量具量仪指示出来的测量值与被测量值的实际数值之差,称为示值误差。

网友:
示值和测值?不一样吗?

楼主:
打电话了,师傅说的和2#的差不多,不过师傅强调了一点,即假设对零时误差为零。

网友:
示值误差仅仅是仪器的显示误差,与测量误差有电关联, 可以等于测量误差

网友:
打电话了,师傅说的和2#的差不多,不过师傅强调了一点,即假设对零时误差为零。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不愧是老师傅,最后一句话就加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很少想到的

网友:
测量仪器示值误差 error [of indication] of a measuring instrument
测量仪器的示值与对应输入量的真值之差。
注1:由于真值不能确定,实践中使用约定真值(见2.1.4和2.1.5)。
注2:本概念主要用于测量仪器与参考标准相比较的地方。
注3:对于实物量具,示值即为赋予它的值。

楼主:
测量仪器示值误差 error [of indication] of a measuring instrument
测量仪器的示值与对应输入量的真值之差。
注1:由于真值不能确定,实践中使用约定真值(见2.1.4和2.1.5)。
注2:本概念主要用于测量仪器与参 ...
引用 网友B:

8楼和2楼所说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2009-07-22):
谢谢,不错的东西,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测量值把!!!

网友:
零件实际值是多少这是个密!!难啊!

网友(2010-10-20):
量具的显示误差,称为示值误差

网友:
我理解就是示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仪器自带误差。

网友(2010-12-15):
量仪本身的综合不确定度.他自己本身系统的测量能力.与标件无关.标件你计量的接近零,那么你测量的精度就几乎不大于他的示值精度.换句话讲就是量具本身重复性与结构原理误差的和.

网友:
同意235的 好好看看!!!!!!!

网友:
示值和真值之间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