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件有沙眼,怎么防止打孔时不偏?

楼主(2009-04-14):
公司有个订单,是铝的,但铸件有沙眼,怎么防止打孔时不偏?孔是8.5mm的,深度70mm

网友:
可不可以说具体点,你孔的加工要求是什么,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
孔在砂眼区吗,有钻模吗

楼主:
铝铸件,上面是14的沉孔(用钻模打的,打成中心有定位孔,就是先把14的钻头磨成薄板钻那种),深10,然后用8.5打通,总深82MM,只是穿M8内六角螺栓用的,但打好沉孔后发现里面有沙眼,且不在中心位置,刚开始打用力大了点,基本上都偏了,现在重磨钻头,顶角磨小,后角增大,慢慢的进刀,情况有所好转,用检具能通过了,但有几个还是有点紧,勉强通过!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
这个铝铸件是精密磨床上的一个上盖!还有想问下下,那个斜孔与中间的60MM孔成垂直,客户给的精度就0.01MM,没公差,靠工装能达到这种要求吗!

楼主:
这个是我设计的工装,顶面那个粉色的是对刀和分中用的基准块!下面那个90度支架是不是需要做成可调的,用来调整要加工孔和60孔的垂直度,还是直接用铜垫片垫在支架下面调整呀!

网友:
用铣刀吧,可减少引偏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不要做可调的,精度肯定不能保证

网友:
铝铸件,上面是14的沉孔(用钻模打的,打成中心有定位孔,就是先把14的钻头磨成薄板钻那种),深10,然后用8.5打通,总深82MM,只是穿M8内六角螺栓用的,但打好沉孔后发现里面有沙眼,且不在中心位置,刚开始打用力大 ...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把顶角减小我认为不妥,顶角越小,径向力越大,钻头两个主切削刃对称受力,正常工作时,两个切削刃对称受力,钻头不会引偏。当有砂孔时刀具将向砂孔侧偏,可以增加刀具强度,减小横刃,降低轴向切削阻力,降低进给,增加刀具后角要仔细试验了,后角太大,容易扎刀,甭刀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