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20故障:Z轴自动走刀是间歇进给---求助

楼主(2009-04-14):
今天修一台C620车床,现象是Z轴自动走刀是间歇进给,间歇进给还是有规律的进给,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估计是传动链中的某个齿轮打掉齿了。

网友:
1如果空车也出现间隙

估计是传动链中的某个齿轮打掉齿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
今天把溜板箱扯下后,仔细观察发现是与光杆相连的那个齿轮有一部分齿折断。
谢谢各位 !

网友:
榴板箱安全离合器检查调整

网友(2010-06-05):
这个不好说的,有机会叫人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