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的压力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靠溢流阀吗?

楼主(2009-04-14):
请问下液压系统的压力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靠溢流阀吗?

网友:
负载决定的。

网友:
负载,回油部分的压力是由背压阀(溢流阀)造成的。

网友:
记住这句话压力是憋出来的。

网友:
顶楼上的 哈哈经典 没有负载怎么憋都憋不出来啊

网友:
靠负载吗,2楼说的。

网友:
负载决定一切

网友:
没错,是靠溢流。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网友:
溢流阀是调压元件,但是系统压力不是由它决定的,在负载小于溢流阀调定压力时,直接显示负载压力,高于调定压力时,从溢流阀溢流,此时溢流阀作安全阀用。

网友:
溢流阀用来限制最高压力,系统压力由负载决定,压力到达溢流阀设定的压力就溢流,是压力不至于无限的升高

网友: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溢流阀起到保护液压系统的作用,如果安装在回油路则是起到减小液压冲击的作用,即上面说的背压。至于压力的产生则是通过液压泵给液压系统的输送的液压油的增加决定的,通过管道的直径等的变化最终将压力升高,当液压系统流量很大时压力一般小,当压力很大时流量会减小,通过传感器实现,或者变量泵等等。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由负载决定的,溢流阀脏了的时候会出现系统压力突然下降然后又恢复正常的情况。

网友:
负载,压力是由溢流阀保持稳定的。

网友:
你是新手吧,建议好好学习液压气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没有负载,压力为零.

网友:
可以考虑两个极端情况:㈠无负载,那么压力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的,“益利亚 ”说的好,没负载是憋不出压力的 ㈡负载趋于无穷,那压力也趋于无穷,除非你的液压缸或者泵爆掉,否则压力是无限上升的
就是为了防止缸或者泵爆掉,才设置一个溢流阀防止过载,系统压力一旦升至溢流阀的额定压力(比如P=31.5MPa),溢流阀打开卸荷,

网友:
压力是憋出来的

网友:
没动力只有负载也不成吧?呵呵

网友:
错,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有些液压系统装有背压阀,系统存在压力。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这好像不完全正确吧,如果系统的调定压力位1MPa,负载需要10MPa的压力才能推动,这时压力也取决于负载吗?
执行机构动作时的压力是负载所需的推力(系统压力大于负载所需推力),但执行(油缸)机构走完时这时候的压力就是系统调定的压力了。

网友(2009-05-16):
确实是靠负载

网友:
老师说,压力是根据负载来的

网友:
2楼说的太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