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误动作---请教

楼主(2009-04-14):
在生产时,液压缸活塞杆本是缩回去的,可它却又自动伸出来,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控制的吧。
确认一下电磁阀是否接收到错误讯号使液压缸开始动作的。

网友:
缸内有气没有排除干净!

网友:
大概活塞的油封好更换了,有杆腔和无杆腔窜油,形成差动导致的。

网友:
油缸内部有气体,属于气体压缩反弹,尽快排气。

网友:
先以最简单的方式进行排气
问题还存在就拧开油缸上一端接头,来加压检查油缸是否内漏
当然也不排除A、B、P腔的串通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