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4-14):
我是一名新手,请各位多多帮忙,请问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我知道第一个是  三位四通  的电磁阀,应该是液压用的。

第二个肯定是块表,但是图片上面既没有单位、也没有名称,就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了

网友:
第二个好像是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
回去问你师父去

楼主:
谢谢,二楼三楼的兄弟,我原来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三位,才来问的。好象两位就可以了。。
楼上的这个大哥,公司人手太少,师父去国外了,我方便还用这论坛里来问嘛,你有时间打这几个字还不如请你帮忙回答一下问题呢,不想回答可以直接不要理这个贴子就完了撒??

网友:
几位说的就是说阀芯可以有几个位置!

网友:
三位楼上已经解释
对应照片上三块区域
四通就是有四个口,一般阿a b是输出口p是输入口,t应该是泄压的出口
好像是双电控?
第二个我也敢肯定,是块表!

网友:
上图是三位四通换向阀,A、B为工作口,P为进油口,T为出油口,多用于油路转换,如油缸的伸缩控制(这么脏,看起来像液压用的)。
图中带箭头的方框表示两端电磁阀上电时的三种状态下液压油的流向。
左边的方框离得箭头方向表示左边电磁阀上电时液压油的流向,右边同理。
中间方框表示电磁阀都不上电时,各口是相通的——中间开启型,也有其他类型如:中间加压、中间封闭、中间卸压等其他类型,见附件。
气动液压图都大同小异。
疏漏之处请同仁指正,谢谢。

网友:
上面第一个可能是液压阀
下面的是时间继电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兄弟的帮忙,特别是成功大哥了,费心了!再次感谢!
刚刚入行,可能以后会经常在这里问些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呵呵。

网友:
第一个是3位4通电磁阀,第二个是一个延时继电器。是施耐德的东西,你可以去telemecanique的网站去查。

网友:
现在液压好像是用的不是那么多了吧?

网友:
威格士三位四通换向阀
时间继电器 好像是施耐德的
去找下原来的图纸
在找现场的师傅了解下设备的功能
不能什么都靠师父
邪恶的说 有的师父也不一定好好带你

网友:
也太菜了吧,三位四通,中位H型换相阀.下边是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带电时间,可以手动设置时间,

网友:
支持下面时间继电器的观点!!

网友(2009-08-12):
就完了撒,武汉的?态度要好?

网友(2010-01-05):
晕啦,最基础要多多学些,你一定不是机电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