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2镀黑铬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9-04-14):
H62(黄铜)一般的表面处理是黑色氧化,

   但是现在了解到,要让表面成为黑色的处理方法有下面几种:
                            1.黑色氧化
                            2.镀黑铬
                            3.镀黑镍
                            4.喷黑漆
                            5.喷黑塑

主要想知道黑色氧化和镀黒铬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

网友:
黄铜 遇上表面處理機率不高,而且也沒什麼意義。

网友:
我用H62一般也不用表面处理的,主要应用在要求滑动磨擦时零件,氧化和镀铬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听过 ,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能介绍下H62黑色氧化采用什么工艺啊,谢谢啊

楼主:
大家黄铜一般都不做表面处理????

网友(2009-06-10):
我不知你为什么要黑色处理?怕氧化返绿?

楼主(2009-12-30):
为了美观、消光,日本的光学仪器中用铜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黄铜表面处理成黑色,一种是作为外观件,为了与设备的整体风格相协调,另一种如8楼所说,在光学仪器中非常多见,如显微镜的镜筒中为了防止光线的漫反射要将镜筒的内部车出细螺纹状,然后氧化成黑色。可以说几乎光学仪器的镜筒大多都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军工产品为了防止器材表面反光容易暴露目标,而特意做成不反光的黑色。至于用什么方式,就要看使用要求和使用环境了。喷塑的表面厚度较厚,并且不会很均匀,不适合做有配合要求的地方,氧化的耐久性不好,不适合用在外观件,大多用在光学仪器的内部。至于镀黑铬,它的硬度高耐磨性好,镍的韧度较好,并且耐腐蚀性很好,镀镍的质地密实,不像镀铬有很多微孔,所以特别适用在真空环境的零件的电镀。

网友:
再补充点:喷漆一般不采用,原因是黄铜的表面质密光滑,喷漆抓不住黄铜表面,极容易成片剥落。如要用油漆也是烤漆,它的附着力较好,但是工艺复杂成本高,过去的仪器外表面用的十分普遍使用十几年都不会脱落。喷塑在一般环境中效果还是很好的,比油漆硬度好,但是我怀疑在零下30度的极端气候塑料的收缩要比金属大得多,冷天容易发脆,可能会被金属撑坏撕裂。也请了解此情的人给一些介绍。还有就是油漆、喷塑使用的温度范围不如电镀的适用范围大。

网友(2016-03-31):
, Y. B- \+ t0 \8 P- y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