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接近Q235-A。钻攻M36螺纹,要求通止规检验,丝锥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4):
材质接近Q235-A。钻攻M36螺纹,要求通止规检验,请问:
1、选用丝锥的精度等级是多少?
2、所选用的精度等级如2a表示什么?
3、国产的丝锥能满足要求吗?共有60个孔,只能买一副丝锥。
4、如果不能,选用外国的请推荐品牌。

网友:
你止通规的精度是6h还是4h,M36的丝锥攻丝,要用柔性攻丝刀柄夹持,这个进口的价格很贵一套上万,国产或者台湾的刀柄不可靠,国产丝锥没试过,如果能考虑进口的推荐你用 德国LMT集团的fette丝锥和blz的柔性攻丝刀柄,我3月份刚用过 6h的止通规检测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螺纹,多深啊,如果浅的话就用瓦格斯的螺纹铣刀,精度都没问题,如果深的话可以考虑OSG的,刀柄可以使用BIG的美夹同步攻丝刀柄。

楼主:
通止规的精度是7h,使用了一个国产的螺旋槽丝锥,用的是国产的快装卡头,效果还可以,请问2楼
什么是柔性攻丝刀柄夹持和柔性攻丝刀柄,要是有图就更好了,想开开眼 呵呵。

网友:
你的加工深度是多少? 通孔还是盲孔?设备情况?有无冷却?
推荐你国外丝锥品牌 DORMER  PROTOTYP  EMUGE

网友:
通止规的精度是7h,使用了一个国产的螺旋槽丝锥,用的是国产的快装卡头,效果还可以,请问2楼
什么是柔性攻丝刀柄夹持和柔性攻丝刀柄,要是有图就更好了,想开开眼 呵呵。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了你说的我估计你是钻床上干的,二楼说的对你没有什么意义
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丝锥装上去能轴向伸缩。不能伸缩的叫刚性夹持。我就用刚性夹持加工1 1/2-18的螺纹,直径比你的大,螺距比你的小。在加工中心上干,没有问题。以前我们用的是国外的柔性夹持,一套一万多,坏了之后我干脆用刚性的,效果还不错,甚至要比以前好

网友:
你的加工深度是多少? 通孔还是盲孔?设备情况?有无冷却?
推荐你国外丝锥品牌 DORMER  PROTOTYP  EMUGE
引用 网友B:

那次我在一家工厂见到多玛的人给人用高速钢涂层三刃的刀加工不锈钢,速度给到50m/min,钻头都糊了硬说给的的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
刚性的不是不能攻,主要是怕断丝锥,零件小还无所谓就是费丝锥而已,大零件就麻烦了。

网友B:
那次我在一家工厂见到多玛的人给人用高速钢涂层三刃的刀加工不锈钢,速度给到50m/min,钻头都糊了硬说给的的参数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你在那看到的? 高速钢钻头加工不锈钢可以做到50M/MIN????
神奇!

网友:
多马的东西牛人更牛,呵呵~

网友:
能否使用螺纹铣刀?
不能理解“只能买一套”。

网友:
呵呵~零件不多,用螺纹铣刀划不来,而且如果在钻床上加工如何使用螺纹铣刀?

网友:
m36标准螺纹螺距好象是4了,用攻不不行的,铣还差不多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学了不小

楼主:
螺纹在大轴的端面,螺纹铣刀使不了。
只能买一套的意思是领导只给买一套的钱。

网友:
强烈要求来点图片,好了解了解

网友(2014-10-10):
翻到这么 老的帖子。。。也不知道解决了没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