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进出油口如何设计?不是常见的圆形

楼主(2009-04-14):
我的图纸上的泵的进出油口不是常见的圆形,和齿轮马达的有些像,怎么确定着重泵的进出油口,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泵的进出口通径原则:吸油口>出油口, 小油量的通常是用内螺纹,大油量的一般是法兰式的!
同时参照:
对于液压系统而言:
工作管路流速不宜大于8m/s;
回油管路流速不宜大于4m/s;
吸油管路流速不宜大于1.2m/s;
对于润滑系统而言:
工作管路流速不宜大于4m/s;推荐2~4m/s;
回油管路流速不宜大于0.3m/s;
吸油管路流速不宜大于2m/s;推荐1~2m/s

网友:
还有真正泵的厂家进出口大小是根据设计参数定大小;但接口方式通常由客户指定!
上面的参数是我们公司的标准!
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