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刀片压紧方式---请教

楼主(2009-04-15):
数控车刀刀片压紧方式 :压板压紧和杠杆压紧 两种方式在选择刀具时有什么区别吗?
那种更好些?

网友:
M型压紧比较可靠,是销钉和压板结构。

网友:
M型压紧比较可靠

是很好很强大,但是M型的奇怪得很,只有负角刀片,也就是两面都可以用的刀片,我暂时还没见过有单面刀片是用M型压紧的。如果必需要用正角刀片,刀杆清一色都是S型螺丝压紧式的。

  我想找一把用正角刀片,但是采用复合压紧的刀杆从来都没找到过。

2# 狙击手

网友:
M型压紧比较可靠

  M是很好很强大,但是M型的奇怪得很,只有负角刀片,也就是两面都可以用的刀片,我暂时还没见过有单面刀片是用M型压紧的。如果必需要用正角刀片,刀杆清一色都是S型螺丝压紧式的。

  我想找一 ...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理解的是正角刀片侧面定位是个斜面,如果夹紧时受到侧向的力刀片有可能翘起,底面靠不实。负角刀片因为侧面是垂直的,所以可以受侧向力。另外,正角刀片一般切削力不大,不用牛刀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做的那么复杂。如果你仔细观察,其实S形夹紧螺钉不是正对着刀片的孔的,而是偏向夹紧侧,所以上刀片时能够感觉到“咔”的时候就可以了,不要要太大力,力气太大刀片反而可能容易碎,螺钉也容易夹住拿不出来

网友:
你这个回答也太那个了……S型的螺丝压紧是靠偏心螺丝锥度收紧刀片止型腔。M型压紧的先有偏心螺丝收紧到形腔到位,再用压板下压式压金。

   对于M型的复合压紧式来,偏心螺丝只是起到刀片靠近型腔达到重复定位精度,刀片压紧完全靠压板D,在一些R8铣刀杆上,压根就没有型腔就靠压板就把刀片锁得死死的

 4# mecheng

网友:
5# 追风传说 这个我再研究下,总感觉如果不是强力 切削怎么也用不了M型夹紧

网友:
也不是很强力,单边从外圆扎进去一次车两毫米,有刀震的现象出现,具体分析是刀片没上稳

6# meche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太可能,我们用12的刀片,用凸轮夹紧,把刀塔都顶的呼哧呼哧的,刀片也没有问题。本来怀疑是刀塔的原因,维修人员说是刀片太钝了,换了新刀片真的好了,我也只好认了。其实不管是刀塔原因还是刀片原因,我想这个夹紧力都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