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整套高空作业车的液压配件 - 请教

楼主(2009-04-15):
如何配置整套高空作业车的液压配件 - 请教。
比例控制。举升高度在10米~30米。

网友:
你是要采购还是设计?

网友:
nettrade你好,
高空作业车有车载的和自行走的,国内以车载式的较多。
车载高空车通常以15米为界,主要特点如下:
15米以下的多采用折臂结构,工作台左右回转,动臂内臂升降,外臂升降,工作斗调平采取矩形连杆形式。
15-20米多采用折臂+伸缩臂结构,工作台左右回转,动臂内臂升降,外臂升降,动臂伸缩,工作斗调平采取主动、被动油缸调平手动补油形式。
20米以上多采用折臂+伸缩臂结构,工作台左右回转,动臂内臂升降,外臂升降,动臂伸缩,工作斗调平采取主动、被动油缸调平手动补油形式,或电子调平手动强制形式。
液压系统与常规汽车起重机和随车起重机类似,也是回转,变幅,伸缩臂。主要区别如下:
1,液压系统:
起重机液压系统流量大,动作速度高,有同步动作要求,通常采用分体LS比例多路阀。
高空车液压系统流量小,动作速度低,不要求同步动作,多采用单比例功能多路阀。
日韩厂家多用分体片式多路阀,成本高,适合小批量配套。欧美厂家多用插装式集成多路阀,成本低适合大批量配套。
2,电气系统:
电气系统由上车工作斗控制台和下车控制柜组成。根据行业安全标准,上、下车控制系统均要求独立控制功能。下车控制为开关启动,比例调速,控制柜可以自行配置,对电子控制器要求较严格,应具备实时调整功能。上车为比例启动,比例调速,要求有电子比例摇杆(电位器+微动方向开关)。
3,应急系统
高空车是载人工作机械,对安全保护有严格要求。电气和液压系统必须具备“故障自保”功能,也就是指:出现故障或断电时,电气系统和液压系统应具备自动停止整车动作的动能,此外,液压系统能具备手动功能,利用手动泵或DC泵机组将工作斗的人员安全下降到地面。
4,安全保护
对于30米以上和/或载重00公斤以上的高空车,还需配置力矩限制系统,工作斗超载系统,支腿调平系统。若是机场等特使场合,还需要工作斗防碰撞系统。
若有具体问题,可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相关技术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2位的回复。尤其是英德康前辈的解释太完美了。
这个项目是为了采购相关的配件。高空车的工作高度是12—14米。
客户原有系统有国外的相关一套配件。目前想在国内进行最大限度的产品替换,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目前我想了2套解决方案:
1, 根据客户的使用要求来配置相关的配件。但是我不清楚要和客户要哪些资料才能配置出所有的配件。
2, 根据客户的样品来进行逐个替换。(前提是能替换的配件)。我想把样品全部要过来,不知道是否还需要其他的资料。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一下,是车载折臂式的。
怎么贴图啊?我粘不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楼主:
多谢老鹰!终于发上来了。

网友:
折臂连杆机构高空车采用比例控制,应是电液比例控制吧?因为手动多路阀也可实现比例控制。目前,高空作业车的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基本都是进口的。
流量10-20L/min, 工作压力:15-20Mpa. 电压:12VDC。
若采用电液比例控制,原有的定量泵可以使用,仅需采购下列部件:
1,工作斗控制台(含电子比例手柄),
2,下车电气控制柜(含四功能三位开关等),
3,电液比例换向集成阀组(含变幅,內臂,外臂,工作台旋转,应急手动),
4,以及油缸和马达的附加阀。
根据要求不同,全套系统采购成本在1.5-2万。
若提供你的EMAIL,我可以将液压配套的原理图和电气系统资料发给你.

楼主:
我的EMAIL: nettrade@163.com
多谢前辈指点。你说的1.5~2万的价格是每辆车的全部控制系统价格还是包括了液压配件的价格?

楼主:
折臂连杆机构高空车采用比例控制,应是电液比例控制吧?因为手动多路阀也可实现比例控制。目前,高空作业车的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基本都是进口的。
流量10-20L/min, 工作压力:15-20Mpa. 电压:12VDC。
若采用电液比例 ...
引用 网友B:

“液压配套的原理图和电气系统资料” 还没收到

网友(2009-06-03):
车载高空车液压原理图及电控系统

主控制阀块含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变幅与自平衡同步控制

  • 电液比例控制:流量控制组合阀块可对整车的各液压机构进行比例调速控制。VP比例例减压阀,REC先导流量调节阀,CP3压力补偿定差溢流阀
  • 该阀与各机构开关电磁换向阀配合连动使用,通常作为插装式/叠加式/分体式开关式多路换向阀的进口阀块配置,来实现各工作机构换向阀的比例流量控制,包括BOOM变幅升降,TELESCOPE动臂伸缩,SLEWING转台选择,工作斗调平,工作斗旋转。
  • 该阀采用压力补偿流量优先阀DIV2提供工作机构时工作斗调平及旋转的同步控制,3位4通阀得电时,油路经其流入左右转向油缸相应一侧,驱动油缸活塞,实现工作斗的平衡。

网友:
车载式高空作业车电气、液压控制系统:
美国DP-TCN公司多年来一直为欧美各高空作业车专业厂家的车载式伸缩臂架高空作业车提供整车电气、液压控制系统设计、配套,适应高度范围:高度20米-40米。
电气参数:电源:12/24VDC
比例通道:1-4个(比例流量阀/双向比例换向阀)
PWM脉宽调制电流:100-1800 mA(max)
开关通道:1-9个(开关电磁阀)
液压参数:比例换向阀最大流量:23-50 L/min
工作斗调平控制阀最大流量:2-5 L/min
连续工作压力:20-25Mpa

一、PCD-L2S工作平台操作台控制系统
PCD/L2S线控遥控系统采用JLP电子比例摇杆和MMS1608控制器,包括工作机构控制,紧急停止,支腿安全状态显示,力矩报警显示,碰撞报警显示,倾斜报警显示等。上车的电气控制指令采用数码接口连接。专用于各种高空作业车。
二、M-UNIT下车转台操作控制系统
M-UNIT下车操作控制系统采用MMS2522整机控制器,适应液压工程机械多功能控制。该控制器可根据高空作业车液压机构各种功能,对液压泵(交、直流电机泵)流量进行比例控制,可通过设计编程集成处理后对各液压机构电磁阀的控制和安全限制进行控制。主机控制系统提供了现场LCD编程控制屏,可根据制造厂的设计参数对电磁阀的各种参数进行调整,比例流量(Imin,Imax),斜率大小( Ramp UP,Ramp DOWN)。
  • MMS2522整机控制器包括整车液压机构控制系统,工作斗自动平衡控制系统
  • MMS2522整机控制器含安全报警,安全自动控制系统-支腿欠压报警,车体纵向、横向倾斜报警以及工作斗倾斜报警。报警角度可任意设定。安全报警逻辑输入均为光电隔离,为系统操作配置处理提供信息,通过限制的相应的液压机构动作来保证整车的安全性。
  • MMS2522整机控制器采用数字比例控制,用纽子开关实现各机构的比例控制。
  • MMS2522整机控制器留有PCD拖缆遥控器的快速接头插口:用于制造厂试车操作,以及作业前的安全检验
  • MMS2522整机控制器留有无线遥控器的快速接头插口:用于特殊场合的遥距控制(例如:高压电作业)。
三、BKT-DBL工作斗倾斜自平衡控制系统
当工作台倾斜角度超过倾角传感器电子系统的预设角度范围时(1-3度),电子系统根据倾斜的正反方向发出信号来启动换向阀驱动油缸伸出或缩进来实现工作斗的倾斜平衡调整。
四、车体双轴倾斜报警系统
该系统含数码倾斜传感器,可用RS232接口通过PC机界面对倾斜报警的启动角度和信号复位角度,启动角度的敏感范围等控制参数进行调整设置,工作范围:+/-10度。通常设置为横向+/-3度,纵向+/-6度。当车体纵向或横向倾斜角度超过倾角传感器电子系统的预设角度范围时,电子系统发出信号实施强制减速或实施停车,以防止作业时时发生危险。
五、M-CTL主控制阀块
含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变幅与自平衡同步控制
  • 电液比例控制:流量控制组合阀块可对整车的各液压机构进行比例调速控制。
  • 该阀与各机构开关电磁换向阀配合连动使用,通常作为插装式/叠加式/分体式开关式多路换向阀的进口阀块配置,来实现各换向阀的比例流量控制。
  • 该阀采用压力补偿流量优先阀提供工作机构时工作斗调平及旋转的同步控制,3位4通阀得电时,油路经其流入左右转向油缸相应一侧,驱动油缸活塞,实现工作斗的平衡。
六、TB-CTL支腿控制阀块
该阀块包括四对电磁换向阀(含手动强制控制),与M-CTL主控制阀块的比例阀同步动作,控制四个支腿的伸出和折回及其比例调速。
七、PC-CTL上车工作机构控制阀,含变幅、伸缩臂、回转控制
该阀块包括三对电磁换向阀(含手动牵制控制),与M-CTL主控制阀块的比例阀同步动作,用来控制变幅油缸的升降,伸缩臂的伸出、缩进,回转马达的左右旋转及其比例调速。
八、BKT-BL-CTL工作斗自平衡集成阀块
  • 倾斜自平衡液压控制系统:该系统包括电液组合控制阀和双向平衡阀。当工作台倾斜时(1度-3度),电子平衡系统根据倾斜的方向发出信号来启动换向阀,驱动油缸伸出或缩进来实现工作斗的倾斜平衡自动调整。
  • 工作斗旋转系统:工作斗配置有液压旋转系统。由于旋转系统与自平衡系统从不在同一时间工作,所以液压旋转系统正反向电磁铁得电后,旋转油缸可由分流阀的优先口的回路供油,实现工作斗的左右旋转。

九、EM-CTL断电应急控制阀(与手动泵同时使用)
为安全考虑,应急控制阀块为断电应急控制提供手动液压控制。由于手动泵不能满足各机构的总流量,在使用时,采用应急阀块中的电液选择阀的手动强制和SV1手动选择阀和相应的阀,依次为自平衡系统和上、下车主换向阀供油。
可选项目:
1RC-SW/RC-PCD数码线控或FST508A-X/717A-X无线遥控,用于危险工况的无人操作的要求。
2DEMAC数码电缆、功率电缆、液压管的电液组合的弹簧复位卷盘,用于远距电、液管线的动态收放。
3TCN车体自动调平系统,用于车体水平状态的双轴垂直油缸或四轴调平油缸的自动控制。

楼主:
斑竹实在强大。赞一个。
我手上的项目还没谈下来。不过多谢斑竹指点。

网友:
我也搞高空作业车的,大家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2010-01-15):
在这行业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学习学习,如果真相解决的话。可以看看这个网站:"中国挖掘机网"或"www.wjjw.cn"

网友(2010-03-16):
本公司的高空作业车高空作业平台、升降平台、电力安装车的工作高度从7米-50米不等,被广泛应用于市政、电力工程、路灯、工程建设、厂房建设、园林、交通、工业矿区、设备维修、硬式广告的制作与拍摄、高架桥梁的建造已经各种更高的一些作业,公司的业务覆盖全国各地,并且与多家服务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客户提供最快捷的专业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来降低客户使用大型高端的高空作业平台的门槛,减少建设和运营的成本。极大的提高了施工企业的工作效率,极大的降低了使用成本,同时也确保了施工安全性。
        专业的高空作业车又叫做升降车,本公司主要的经营范围:高空作业平台销售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以及售后服务、高空作业车的销售高空作业车的租赁以及售后、升降平台的销售、升降平台的租赁以及售后、电力安装车的出租、以及为客户提供设计生产技术支持。现有自行式曲臂高空作业车出租、自行式直臂高空作业车出租、自行式剪型高空作业车出租、拖式曲臂高空作业车出租、移动式高空作业平台出租、臂架式高空平台出租、剪叉式作业平台出租、桅柱式作业平台出租、非标类高空平台出租、固定式液压升降台出租、固定式装卸货台出租、丝杆式升降平台出租、特殊形式升降台出租、电力安装车出租等。

网友:
高空作业车就是将人和一些必要的物品运输到一定的高度的一种其中设备。这些高空作业车一般用于运输比较重的物品。除了这些以外,随车也一定使用电工,那些在电信领域的工作中,这些都是在使用高空作业车的。   高空作 ...
引用 网友C:

18楼 请不要在这里发布广告

网友(2010-10-20):
请教各位高人,目前国内车载式的高空作业车阀一般采用什么形式的?集成阀块的形式多吗?

网友(2010-11-19):
顶从vjdslhj 丰富的说法是大方

网友(2012-12-24):
急需臂架式高空作业平台23~26~30米液压配套的原理图和电气系统资料,及调平机构1358021887@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