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马达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09-04-15):
直线滑轨轨道,用步进马达传动40KG左右的物体,如何计算需要的功率

网友(2009-06-01):
步进马达的参数已直接提供了输出扭矩。

网友:
1 計算終端所需轉矩,當然加速跟減速暫態轉矩是必要的..
2 檢查這些轉矩發生時步進電機的操作頻率是多少..
3 確定這些頻率發生時,所選用步進電機在當時頻率下還能提供大於這些轉矩的規格,就是正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