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N Oi 参数丢了---请教

楼主(2009-04-15):
FANUN Oi  参数丢了,我想改3208 #0 1变为0,但出现MDI WRITE  PROTECT报警.什么回事?

网友:
你好,
No.3208 #0 SKY 令MDI面板的功能键[SYSTEM]
0:有效
1:无效
但是你出现的这个“MDI WRITE  PROTECT报警”可能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1,没有在设定画面里把参数可写开关打开
2,MDI面板上的用钥匙打开那个保护锁没有关闭
3,PMC里面的G46 #3~#6没有全部变为1

另外如果你只想改变 No.3208 #0 可以在设定画面下面改变还可用G10指令来变更。
但是可能你都改不了,因为你现在有这个报警

wujp

楼主:
我已经在设定画面里把参数可写开头打开,保护锁也已开,PMC进不去,请问有没有其它原因呀

网友:
no.3290 #7 KEY
看下这个参数的0还是1,具体在附件里说明。
你还是想办法进PMC吧,系统->PMC-》

网友:
弱弱问一句:你是在MDI方式下改参数吗?
既然参数丢了,那写保护和参数就没什么关系,而且和KEY也没关系(为0都不保护了)。
只需在MDI方式下并确认SETTING里的写保护已经打开(为1)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在MDI方式下改的,而且写保护打开了,我进不了SYSTEM,想改3208但改不了,出现MDI WRITE PROTECT。请多帮忙
(事因:一开始车床参数突然全丢了,也没有中文了,我对照另一台同样的机床手工修改参数,但太多了,我改了一部分,便放弃了,过二天,我找了数据线和电脑,想传输,要修改通道,就修改不了)

网友:
还是参数没丢完啊。是不是现在根本就不能进入参数画面了?你也真是的,改完了再锁画面啊。
我没锁过系统画面,只能提出试试看的办法,行不行不敢保证哈。
用G1O修改参数,具体指令可以查看编程说明书,不同系统有区别,比如以前是G1O L50,而现在是G10 L52,请参考对应的手册。
如果有相同的备份,可以把数据全清了,再重传就好啊。

网友:
在设定画面下也可以改参数
在设定画面搜索3208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