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D限位开关 参数是几号?

楼主(2009-04-15):
我的机床超程限位很大,不知道在那号参数改呢?系统是980TD

谢谢!

网友:
我的机床超程限位很大,不知道在那号参数改呢?系统是980TD
引用 网友A:

去gsk.com.cn问,上面有专人解答问题的。

网友:
或去广数的网站,查看上面的说明书。

网友:
参数172号,左数第五位“MESP”设为1可屏蔽急停信号,修改前需先打开参数开关,并在录入方式下修改。

这些在系统说明书上都有的,仔细查阅就能看到。

如果还需要其他帮助,可再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