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3报警.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15):
请问各位大虾我们公司有两台FANUC Series Oi Mate---TC系统数控车床,这几天老是出现1003报警,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才能决?

网友:
你好,
这是个用户报警。由机床厂家或最终用户在PMC程序里面编用。
处理这个问题,你要不查机床说明书,要不问厂家,要不自己查机床的PMC程序。

wujp

网友:
这是厂家的报警。后面应该有报警信息的。上面不是写了是什么报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