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简单的量具来测位置度么?

楼主(2009-04-15):
大家好
我们公司现在做位置度都是用CMM测的 , 工件比较多测起来比较费事   。
请问能用什么样简单的量具来测量?

谢谢!

描述;    一个圆柱行工件   在它的四周平均分布6个小孔  角度是60度正负2度*6

下面是工件图纸    麻烦各位高人了

网友:
没看到位置度要求

网友:
车间的大分度头配合其他附件,或者制作专用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   不过是在备注里面  公差是正负2度
 圆周360度   6个孔    60度*6个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清楚点么  我们公司是没有的~~还有就是  现在公司不会花多少钱来购买这个仪器的      谢谢     主要是想找点简单的量具能完成的

网友:
大分度头配合其他附件比三坐标稍微快一点,你们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5# 黄圣贤

网友:
应该能用角度规稍稍加工一下就能测量了吧

网友:
这个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2010-09-20):
做个位置度的量规会不会好点?

网友:
设计个治具套上工件,用6个圆柱销插入孔内,(圆柱销和治具上销孔根据公差要求合理控制加工)检查时如果6个销子不能全插入的是不合格品;部分插入较紧的用仪器检查下做比较,可能介于公差极限;插入顺利的是合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