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cw62110q车出粗糙度不行,主轴间隙怎么调整,有没有顺序?

楼主(2009-04-15):
我有一台cw62110q车出粗糙度不行,主要是端面车出来,刀痕很明显,排除刀具和走刀量。主轴间隙怎么调整,有没有顺序,主轴背母从哪开始?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
先松开主轴箱体外的轴承背母,再调整相应的箱体内的轴承调整螺母(若还不行,再调整主轴后部的轴承,方法同上),调整好后,再把轴承背母背紧。

网友:
参考主轴调整图

网友(2009-12-29):
主轴轴承的游戏没有调节好,重新调试下
公司主导产品:INA印刷机轴承{F-XXXXXX}系

列,INA进口轴承,INA直线导轨RUE/KUVE/KUSE,滑块RUS系列,丝杠支撑

ZKLF/ZKLN/ZARF/ZARN系列2344/2347系列。滚针HK/HF/HFL/NKI/NKIS系列。YRT

转盘轴承。SKF进口轴承,NN/NNU系列,精密主轴轴承。FAG进口轴承,高速陶瓷

轴承,HCB7/HC7/HCS7/HS7/HSS7精密主轴轴承B70/B72/B719/B718系列NN/NNU系

列。兼营TIMKEN进口轴承、NSK 进口轴承,BNR/BAR/BTR/BER主轴系列,TAC系列

【17TAC/20TAC/30TAC】70、79、72角接触主轴系列
上海广涛轴承

网友(2011-09-23):
你那台是不是田野机床厂的      主轴哪有卖啊?怎么都没有啊   我的也是CW62110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