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很多国外著名厂家丝锥 ,但一直出现缠屑,断丝锥---请教

楼主(2009-04-15):
关于丝锥深孔加工问题

我们公司加工工件螺纹是7/16-20扣 ,螺纹深35左右, 底孔打9.9MM , 加工不锈钢,(1cr13) 316L等材料。
用过很多国外的著名厂家丝锥 ,但一直出现缠屑 断丝锥等情况 (参数都是厂家推荐)。
求 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您用的是那些著名的丝锥,但这些都不相上下的,都出现缠屑的话,用挤压的丝锥如何? 如果挤压丝锥也用过不满意的话,也许可以看看车螺纹。
抛砖引玉吧,希望后面的讨论能给你帮助。

网友:
使用大的螺旋角丝锥,(48度)最好螺旋槽是3个圆弧连接方式的,这样丝锥在切削过程中保证相同的前角,这样的丝锥排销非常好,DORMER 和PROTOTYP  EMUGE 都有这个技术,

网友:
虽然你买的是国外的丝锥,但是你买的这个丝锥是否是专用于加工不锈钢的?
我估计你买的都是通用性的丝锥,那么你的使用效果肯定不好。
专用加工不锈钢丝锥,应增大丝锥的前角
关于缠屑问题,你的丝锥是直沟槽还是螺旋槽
是直沟槽的话是否带刃倾角?如果不带肯定排屑效果不好
如果是螺旋槽,那么你的螺纹孔是否是通孔,这将影响螺旋槽的旋向。
丝锥断了,①说明丝锥强度不好,②说明丝锥在设计方面后角过小,导致切削阻力大

楼主:
关于楼上几位的回答 我解释下
第一挤压丝锥这个提议我们公司里面已近向刀具厂商提出了 厂家过几天就送来 还不知道效果如何
第二我们公司用过多马(就是楼上说的DORMER)还用过山高的 现在在用帝沃利(不知道大家听过没)
效果都不太好。。。
第三我们公司买的丝锥都是专门加工不锈钢的 丝锥用的都是上排屑的(就是螺旋角)而且表面都是涂层的
还有刀具厂家推荐用螺纹铣刀不知道能用么?

网友:
连DOMER和山高都碰壁了的话,不考虑工艺的情况,其它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挤压丝锥会解决排屑问题,折断还要看情况,但多少会好一些,因为同样规格的挤压丝锥强度要比切削丝锥高。如果挤压丝锥也解决不了问题,看看工艺或者考虑一下车螺纹。
螺纹铣刀使用经验不多,请有经验的人来讨论吧。

网友:
楼主  DORMER给你提供的什么型号丝锥? SECO的丝锥就是DORMER的 他自己新收购的佳宝的 很少卖,能不能提供一下 我帮你看看型号

网友:
有时候不要被一叶障目!

楼主没说是什么设备!什么参数!

请楼主检测孔与主轴的同轴度!

网友:
如果是用钻床攻扣的话,别的不敢说,1cr13的材质根本就用不着外国丝锥,国产的丝锥完全可以拿下
选用哈一工或上工的螺旋槽丝锥试试吧。

网友:
最关键的一点,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
以上都是关注丝锥这一块的意见,本人觉的底孔钻跟机床设备也应该考虑在内.由于楼主没说的非常清楚,就不好判断了.

楼主:
我用的是华东数控立加 是西门子系统
丝锥具体牌号我倒忘了 下次传给大家吧
加工的都是盲孔
关于同轴度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 应位我们有两台立加 不可能同时出现问题吧
关于攻丝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孔过于深 我们公司加工的都是3倍径以上的(刀具厂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只是提议我们降低转速)但仍然无法解决
还有转速都在S150-200左右 冷却是外冷的

网友:
VC降低到5-8m/min,转速太高了。

网友:
很久没人顶了。

网友(2014-03-22):
不锈钢好攻,大爷我帮你搞定,价格很贵的。

网友:
铣螺纹的话,估计你那孔也进不去啊.还有铣螺纹的效率到时估计你会抓狂的,我觉得还是机床做个引导,下来手攻好了.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机床上攻三牙,然后用钻床攻

网友A:
迫牙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迫牙丝锥

大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迫牙丝锥

大宝的挤压丝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楼上几位的回答 我解释下
第一挤压丝锥这个提议我们公司里面已近向刀具厂商提出了 厂家过几天就送来 还 ...

试过螺纹铣刀么?几种攻丝方法中螺纹铣刀是最不容易折断的。

网友:
攻丝长径比太大,一般丝锥都是2-3倍的。

你如果做不绣钢的话  冷却液 用油!

网友:
深孔攻丝最好要选深孔用的短锥丝锥,这样排削才好,就是切削刃短,排屑槽长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