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传动角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5):
我最近在机械设计书上看到,为保证传动的平稳性,一般情况下要保证最小传动角大于40°,高速重载时要大于50°。
但是,我观察自卸大货车和建筑上用的混凝土机械的最小传动角会很小,可能只有十几度,但传动的照样很平稳,且不会卡死,这是为什么呢?是书上写错了?
我是学机械的本科生,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实际工作中,考虑更多的整体的、综合的问题。
局部看,也许并不理想的机构,从总体看,也许是无奈、或权衡……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在实际应用中,传动角肯定有个下限吧(为防止锁死)
我想这跟转动副的连接方式关系比较大
如果转动副采用一般的滚动轴承连接,那最小传动角大概是多少呢??
如果是用简单的销轴又如何呢??

网友:
楼主要先清楚驱动方式,还有对传动角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这跟驱动方式也有关系?
液压驱动方式和电机减速后驱动有什么异同呢?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
难道在工程应用中连杆机构用的很少?还是基本不用考虑传动角的问题?

网友(2009-09-12):
你问的是转动角还是翻转角啊?翻转角度是有要求的,并且它和要翻转的实物特性有很大的关系,一般不小于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