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扣件不智能

楼主(2009-04-15):
请教各位高人,为什么在两层板组成的装配体中使用智能扣件,为什么只在下板生成而不把两块板连起来?说明:下板为GBM6螺纹孔,上板为长圆形异型孔

楼主:
刚才截了一个图,请各位高人看一下:

网友:
异形孔尺寸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SW傻呗

楼主:
哈哈,楼上的朋友说笑了。M6的螺钉,我那长圆形异型孔宽度也就7mm,扣件生成的时候自己也发现了干涉,可就是不上去

网友:
上板不是圆孔,SW如何智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那就是说,不干涉了,就行了,——即使不是圆孔也可以,对吧?

楼主:
楼上的兄台,不仅要不干涉,而且要加对地方。我要是把长圆形异型孔开大一些也不干涉,可就没有意义了。扣件必然要穿过一层甚至几层叠垛,否则就不叫扣件了

网友:
长圆形异型孔肯定不能

网友:
我用智能扣件时有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有时没有办法就只好另外拉进来另外的标准件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