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工件,几千转的情况下不会变形,选什么材料?

楼主(2009-04-15):
我要做一个工件(是绕线机 上的飞叉)
条件是在几千转的情况下 不会变形
我试了很多种
但是因为单边只有2MM所以都很软
我应该选什么样的材料做!?
强度 和 韧性能高一点!

请教,谢谢!

网友:
是个什么样的工件?叶片还是空心轴?扭矩多少?
不明白楼主的意图

楼主:
是绕线机 上的飞 叉

网友:
用钛合金,质量轻强度高。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相对小。变形小

楼主:
哦!能 写出 具体的 牌号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