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材料热铆接后拉丝,求助!

楼主(2009-04-15):
各位大侠好,如题。是我正在设计的一台热铆接机,铆接材料为尼龙,
将铆接冲头加热到300度左右进行铆接,形状是铆出来了,可是当冲头松开的时候,有拉丝现象,并且有很多融化的尼龙材料沾到冲头上,
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了
铆接冲头材质为:锘铜

网友:
应该是使用温度太高的缘故。
尼龙的种类很多,熔点有差异,但300°C已经是绝大多数尼龙材料的分解温度。做铆接,似乎还不需要材料熔化,只需超过软化点就可以了。一般尼龙的软化点在200°C左右。在200°C会或再高一点的温度下,可以使用各种脱模剂,就可以避免拉丝了。
当然也许对效率会有一点影响。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效率的问题先不考虑,
因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商品,先把样品做出来再说,效率的事情,批量生产的时候再考虑。
您说的脱模剂,是雾状的喷剂是吧,是不是每次使用时,都要喷在铆接冲头上,300度的温度时,喷上去会不会冒火啊

网友:
用脱模剂,硅油类的。也可以用超声波嘛

楼主:
用脱模剂,硅油类的。也可以用超声波嘛
引用 网友A:

能用超声波的话,我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嘛,哈哈

网友:
如节拍来得及,脱模前加吹气冷却后再脱。

铆点的直径多大?如偏大(3-4mm以上),加热要分多段上升,避免外部烧焦了而内部没软化。

楼主:
如节拍来得及,脱模前加吹气冷却后再脱。

铆点的直径多大?如偏大(3-4mm以上),加热要分多段上升,避免外部烧焦了而内部没软化。
引用 网友B:

谢谢,铆接直径比较大(7.7mm),加热分多段上升怎么理解?
一开始把温度加热到360度,铆接冲头材质是紫铜,结果是冲头外面烧焦起壳
现在用300度,铆接冲头的材质改为锘铜,没有发现烧焦起壳的现象,就是出现拉丝的情况。

网友:
加热分多段上升就是升高一定温度,保温一段时间,再继续升高一定温度,再保温一段时间……目的是避免被加热物件各处的温差过大。
铆接过程是否这样:冲头加热到300℃左右,与尼龙接触并保持接触一定时间,再加力铆接?
如果是这样,我想是否可以按如下过程试一下:冲头加热到300℃左右,与尼龙接触并保持接触一定时间,冲头后退脱离尼龙并喷水冷却冲头,再铆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害怕伏枥前辈说的意思是让你降低温度

网友:
冲头加热到100度时就要和尼龙接触,保持一段时间,再加热到180度,再保持一段时间,再加热到200度,然后可以开始铆接,你用300度这么高的温度应该是铆点内部还未软化,其实不用这么高的温度,所以分段加热应该可以把温度降下来.

网友:
这难道不是和尼龙封口机一个道理么?根据材料来定铆接的温度和接触时间就行了吧,支持害怕伏枥版主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今天做了很详细的实验,结果的确如害怕伏枥前辈所说,只要将温度加热到尼龙的软化点就最行了(240度),没有出现拉丝的情况。
但是还剩下一个问题,但是根据要求,必须要如下工作方法才好:
1、气缸快速下压,当接触到尼龙产品以后,立即停止,并保持10秒
2、然后气缸慢速下压,进行铆接工作
3、铆接到位以后,气缸快速返回

我只用了一个气缸来驱动铆接冲头,请问如何实现这个动作呢?
如果用凸轮、或是用丝杠+马达就好办了。
请大家指导,谢谢了!

网友:
呵呵,兄弟啊,问我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铆头与尼龙这间加上一层薄的纤维布,就可以了,另外一种就是加一层铜片,也是薄的,用弹簧压着,铆接完后都是铆头先退,然后铜片再退,冷却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
不用单电控的两位四通阀,改用双电控三位四通换向阀就可以了。
失电时阀杆处于中位,其时P、A、B、T口各不相通。
一侧电磁铁得电,气缸活塞杆下行。
压到工件后即失电,气缸保持状态。
延时10秒,同一电磁铁再得电,完成铆接。
转换另一侧电磁铁得电,气缸返回。
气动简单,不必换用其它方式。
好像海山在一个帖子里也曾经说过用三位阀完成特定动作。

楼主:
呵呵,兄弟啊,问我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铆头与尼龙这间加上一层薄的纤维布,就可以了,另外一种就是加一层铜片,也是薄的,用弹簧压着,铆接完后都是铆头先退,然后铜片再退,冷却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了
引用 网友D:

哈哈,莫非聂兄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商品,还在试生产中,所以设备也是实验检证期间。

楼主:
不用单电控的两位四通阀,改用双电控三位四通换向阀就可以了。
失电时阀杆处于中位,其时P、A、B、T口各不相通。
一侧电磁铁得电,气缸活塞杆下行。
压到工件后即失电,气缸保持状态。
延时10秒,同一电磁铁再得 ...
引用 网友E:

谢谢前辈,您说的是双线圈电磁阀是吧。
这种电磁阀是可以在线圈断电的时候保持位置,但好像不能改变速度哦,明天上班我再实验下看看。
加个弹簧或是缓冲器怎么样?但是又担心弹簧吸收了气缸一部分的压力,从而导致铆接压力不够,哈哈

网友:
三位五通中央封闭型电磁阀中位停止精度不高,应该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的理由?与直接铆下后保持10秒的效果对比如何?

你最终的保温是如何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的理由?与直接铆下后保持10秒的效果对比如何?

你最终的保温是如何做的?
引用 网友B:

直接铆接下来的话,有几点问题解决不了
(气缸的行程是50mm,不然作业员无法工作,缸径也是50mm)

1、如果直接用快速下压+铆接,并保持10秒的话,速度太快产品底部会被压裂
2、如果用慢速下压+铆接,并保持10秒的话,50mm的行程,要很长时间。工数赶不上

最终的保温,用害怕伏枥前辈教的方法,用硅酸铝耐火纤维材料,效果很好,以前温度升不上去,现在很快就可以升到300度,而且保温时间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保温主要是想学习下具体怎么做的,与焊锡炉的保温差不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是参考电烙铁的发热、保温方法来设计的
原理如下:
把发热铆接冲头插入到保温层里面,只将需要铆接的一小部分露出来,这样可以防止热能流失太快,
不成功也不专业的方法,哈哈

网友:
降低温度,将冲头抛光。

网友:
不用单电控的两位四通阀,改用双电控三位四通换向阀就可以了。中国机械社区
失电时阀杆处于中位,其时P、A、B、T口各不相通。
一侧电磁铁得电,气缸活塞杆下行。
压到工件后即失电,气缸保持状态。
延时10秒,同一电磁铁再得 ...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应该不行,一是气缸的速度控制不了,二是气缸伸出的的位置控制不了,过头了会冲裂产品,不到位又加热不了,应该再加装一个行程短但比原气缸缸径大的的气缸,两个气缸对顶,这样只要控制大缸径的气缸行程就可以控制中间停止位的位置.大缸径气缸缩回时就是铆接了.

网友:
狼友好啊!
   通篇看了这个求助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温度高易烧焦,太低又会破裂。如果把尼龙先加热(在沸水里,沸油里。。。),然后迅速装夹铆接,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温度和铆接形状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现在想只利用一个气缸,作两个行程、两种速度的工作方式,请问大哥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快速先压到工件然后停止,这应该没有问题。
真要调速,那就先把一个二位二通阀和一个单向节流阀并联,然后再串联到换向阀到气缸下腔的气路中。
快速先压到工件然后停止,这应该没有问题。
快进时,二位二通阀打开,压缩空气通过换向阀进入气缸上腔,下腔的空气经二位二通阀和换向阀排空。慢进时,二位二通阀关闭,下腔的空气通过单向节流阀的节流阀和换向阀排空。回程时,压缩空气通过换向阀和单向节流阀的单向阀进入下腔。
出口节流调速,稳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晚辈受教了
通过您的指导,我心里已经基本上有底了,礼拜一上班时在实验看!

网友:
用热空气加热工件,然后用冷冲头铆压这样效率要高一些.这是我的思路.

网友:
快速先压到工件然后停止,这应该没有问题。
真要调速,那就先把一个二位二通阀和一个单向节流阀并联,然后再串联到换向阀到气缸下腔的气路中。
快速先压到工件然后停止,这应该没有问题。
快进时,二位二通阀打开 ...
引用 网友E:

不愧是前辈

网友(2014-03-27):
双气缸控制,精度会好些

网友:
我以前做过手机装配的的热熔,我们的做法是将热呀的接触部分进行抛光,然后控制温度,这样下来基本上就OK了。

网友H:
300度温度有点高了,拉丝应该是温度高的原因,不过不管怎么样,铆头如果不做处理多少都会有一些胶粘在铆头上影响铆接,建议将铆头镀铁氟龙处理;我昨天刚出了一台热熔机也是这种情况,镀了铁氟龙就一切OK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I(2018-12-20):
引用 网友H:
300度温度有点高了,拉丝应该是温度高的原因,不过不管怎么样,铆头如果不做处理多少都会有一些胶粘在铆头 ...

特氟龙能长时间在300度环境下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特氟龙能长时间在300度环境下工作吗

最好不超过200°

网友(2022-05-18):
谢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