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50钻床立柱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5):
一台中捷3050钻床,在立柱完全放松后,也需要比较大的力才能旋得动,检查夹紧放松油缸也的确缩回,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问题,该如何修理?

网友:
论坛上有网友要上传该钻床的说明书,等上传了后,我们大家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
Z3050钻床立柱顶上有内六角螺栓,检查是否损坏,如没损坏紧固内六角螺丝使板簧能够拉起外立柱就能排除.

楼主:
这样啊,能把内部的原理说明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Z3050钻床立柱挟紧,是内外立柱下锥面过盈,当立柱上油缸推动顶块使外立柱下移,内外立柱锥面产生过盈挟紧,当液压油缸松开顶块时外立柱顶部板簧应力提起外立柱,使内外立柱锥面脱开,松开大臂.

楼主:
有点模糊,能说仔细一点吗?如果有个图就更好了.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网友:
要求是挺高的。

网友:
内外立柱还是没有完全脱开

网友(2009-05-21):
把摇臂与立柱结合部位的螺母调松一些,具体地方在摇臂的大端的开口部位。

网友:
外立柱上簧板上有顶丝和内六角螺栓,先松顶丝再紧内六角,这样把外立柱能够提起,就能轻松转动大臂。

楼主:
那里不是摇臂上升下降的调整吗?和立柱有关系吗?

网友:
那里不是摇臂上升下降的调整吗?和立柱有关系吗?
引用 网友A:
上升下降是摇臂后的挟紧,大臂回转是立柱上面的挟紧。

网友:
www.51machines.com   看看新的吧   做个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多交流就是能够提高水平.

网友(2009-06-23):
立柱下面有几颗调节螺母,把几颗螺母调整合适就行啦。

网友:
打开立柱上面的端盖,将那备母在松开点,松动点后, 在看看卡紧能不能卡紧,能卡紧那就OK了

网友(2009-07-27):
上面有的朋友说胡话了
立柱顶上有6颗内六角螺丝的,检查一下有没有断掉的,有的话更换,没有的话把内六角螺丝稍稍收紧一点
注意,不要收的太紧,不然内六角很容易断的

楼主:
说得不错,是有两个内六角螺母断了,换了新的后把其它几个螺丝稍微紧了一下就移动轻松了,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