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uc 18i 935系统报警

楼主(2009-04-15):
公司有一台fanuc 18i 的床子  935系统报警
全清存储器过后
再重新输入SRAM里的数据后
可以开机了
但是那一排软键和数字键,功能键都不能用了
是不是还要输入什么文件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好,
你先检查一下PMC的参数还有没有,PMC程序还在不在?
再核对一下F-ROM里面的文件对不对?
明天我帮你问一下BJ-FANUC。

wujp

网友:
我问过BJ-FANUC的人了。他们的答复说,面板上的软键和功能键由系统支持。
即使你把参数和PMC全部删除,它们也是能用的。
可能是你系统出问题了。
建议是先检查一下各个线头是否松动,再更换F-ROM卡,再不行就是NC模块或MDI面板了。

再剩下的就是祝你好运了,

wujp

网友:
建议是先检查一下各个线头是否松动,再更换F-ROM卡,再不行就是NC模块或MDI面板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
再说明一下
开机能进入BOOT系统引导和IPL画面
那说明接头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开机完成过后软键和数字键功能键就不能用了

网友(2013-11-18):
发那科一开就出现935报警,按哪个键都不管用,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侠告知一下啊?兄弟我跪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