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件上有2个同尺寸通孔,两孔互切了,请问如何珩磨?

楼主(2009-04-15):
一零件上有2个同尺寸通孔,长240,中心距50,直径65,截面呈8字形。
两孔互切了,请问如何珩磨?
有高手能想出加工办法吗?

网友:
到干齿轮泵的厂家看一下泵体的加工吧

网友:
单件可以这样保证精度:一个孔放进合适的轴固定,珩磨另一个;完工一个后如法炮制。我不做机加工,但是肯定这样可以,所谓吃猪肉和见猪跑什么的

楼主:
晕,我问的问题在于8字孔是缺圆的孔,珩磨沙条涨开时会打到缺圆的边,怎么磨啊?
定位我可以做的很好,问题是珩磨怎么磨缺圆孔???

网友:
把一个孔用同样的缺圆轴堵住固定,珩磨另一个,然后相同方法磨另一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晕,你怎么不仔细看呢?5楼和我一样的,相切整圆,相割自然非整圆

网友:
一般都有专用工具的,油石边上有铝合金护边的,形成个半圆柱型,汽车连杆就这么加工的
再要不就用绗磨套,油石粘附在一个芯轴套的外圆,这个是专门加工内圆有较大缺口的工件的
楼上说的方式也可行,用铝或铜做一个辅助轴,塞进没加工的孔内,夹具固定下,以防止转动,做砂条的浮动补偿,采取多砂条的方式效果要好一点。
一般这种工件,精度要求都不是很高,绗磨就是修修光,出个网纹,基本上去不了多少余量
随便问一下,是什么材质的工件

网友:
设计或加工的问题吧,为什么要互切。

楼主:
材质淬硬W18Cr4V,因为热处理变形,珩磨前余量要大(0.2~0.3),打算强力珩磨,用辅助轴补圆我也想过,就怕磨到尺寸后误差超标了。。。
也想过以镗代磨,用PCBN刀片,就怕缺圆孔断续切削刀片吃不消。
难以决定啊我

网友:
0.2到0.3的余量,珩磨也太慢了,如果镗能达到要求就镗好了,选个韧性好的刀片,没有问题。这么大的余量,还有变形,真不知道珩磨完会是什么形状和位置度

网友:
楼主贴一张图来吧。!

网友:
塑料挤出机里的有双螺杆的挤压油缸,中间就是互切的,1-2米长,先上卧式深孔钻,再上卧式绗磨,0.2左右的余量,粗绗大概40-60分钟可以完成,所以这个东西绗磨加工是完全没问题的,但你这个我估计绗磨效率很低,光洁度有要求的话,先镗后磨就可以了。

网友(2013-01-22):
没理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