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草图内,作一样条曲线和一直线...---请教

楼主(2009-04-15):
在同一草图内,作一样条曲线和一直线,要求样条曲线和直线相等,当直线长度改变时,样条曲线也随之改变,相当困惑。求解。谢谢!

网友:
连上构造线然后再添加几何关系不行吗?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你可以把样条曲线上的每一个节点,都通过构造线与直线相交,然后建立几何关系,再把映射到直线上的节点标注尺寸,并建立尺寸方程式,这样当你改变直线的时候样条曲线也跟着成比例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听懂你的意思,
要求样条曲线和直线相等,当直线长度改变时,样条曲线也随之改变
?是想让它们的长度保持相等,是这样吗?

楼主:
4# 手拉手 [/b
]

是这样

网友:
可能有点困难

网友:
用方程式如何

网友:
最好有个图,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样条曲线要与直线相等,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