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铣刀的切削参数---请教

楼主(2009-04-15):
我们公司经常要加工一些有T型槽的零件,但是加工的效率实在是低的可怜啊。。。
我们公司的T型刀有莫式和直柄两种,都是焊接硬质合金的,零件材料一般是45钢,零件的T型槽有2种,一种是直通的,一边进另一边出,一种是斜的,不通的,还有一种就是直的,不通的。
加工斜的一种时候,由于加工中心上X,Y是联动的,所以对刀具的影响很大,排泄又很困难(当然这里要看操作工人是不是勤快了,经常把铁屑吹掉)进给更不敢打快,又是半闭的,退刀时只能原路返回在抬刀。
我想问问,各位在加工这种T型槽的时候,进给,转速是怎么设置的?
              比如是∮25x11(我觉得柄部莫式,直柄应该没多大关系)的T型刀参数怎么设 定好

网友:
很有意思!顶一个!
不过不知道,你的立加高压冷却没将切屑吹出?直槽与斜槽没有很大区别吧?
加工材料是什么?
你现在的参数是什么样?
有刀具图纸吗?

楼主:
不知道高压冷却是什么概念???我们几台加工中心的冷却液出来都不怎么样的,铁屑基本很难冲掉,尤其是这种T型槽里的。
加工的材料基本是45号钢,也有A3的。
就比如是∮25x11(11就是有效刀刃啊)的T型刀,先用14的立铣刀开好槽,就用T型刀走了。
转速一般在250转以下,进给也就20左右(不过一般操作工人打不到这个速度,一般是10MM/MIN多点)
加工斜槽的时候打的更慢

有谁说说,你们在加工中的参数啊???

网友:
个人意见,合金铣刀250转是否太低,机床的冷却压力是否太小,冷却液冲的方向呢不能吧铁销冲向未加工面,不对别见笑

楼主:
冷却液压力是很小,应该不能调了吧,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了,就是铁屑吹不走。
如果冷却液铁屑的问题,大家说说刀的参数啊。。。

网友:
做过这刀但没实际用过,个人建议600转进给不变,是否能行只供参考

网友(2009-11-11):
换白钢刀会不会好一点,切削余量很大,用焊接合金不好用吧,你去机床厂看看他们床面子T型槽是怎么加工的,效率应该很高

网友:
25的T型刀用250N/min的转速,6.3m/min.刀片不会被打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