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外壳的翻边工艺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4-15):
风机外壳的翻边工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采用翻边机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翻遍机,或者加法兰

网友:
在自制的滚压机上用滚模一次成型

网友:
专业翻遍机,或者加法兰
引用 网友B:
加法兰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2009-05-26):
就是风机进、出口上的那个安装边。

网友:
有抛物线型的翻边设备吗? 要翻三通插管端,如何实现?

网友(2009-07-15):
哦?风道进出口的曲线设计(离心式)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2009-09-04):
进出风口的法兰都是焊接的多.集流管和前盘一般用旋压及一次成型

网友:
滚压成型,我公司 以前自己做过轴流风机的风筒

网友:
使用冲压翻边工艺

网友(2010-01-11):
采用翻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