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纹板能点焊么?

楼主(2009-04-15):
想把图中波纹板跟下面的板焊上,都是碳钢,波纹板波高5mm,波纹板厚度0.2mm,下面的板3~5mm,请教一下,这种问题在工艺上可行性如何?

网友:
单面点焊时,电极由工件的同一侧向焊接处馈电

网友:
可以使用储能式点焊机焊接

楼主:
可以使用储能式点焊机焊接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