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泵有振动产生?它是通过什么产生的?

楼主(2009-04-15):
一直测振动       想问下为什么泵有振动产生?它是通过什么产生的?是怎么产生的呢?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动平衡的问题了!原理应该由熟悉流体力学的人来回答了!

网友:
以为几年的经验肯有以下几点原因:
1.轴跳动不同心
2.叶轮不平衡
3.电机机脚不平衡
4.压力或流量过载

网友:
是空蚀的原因吧.

网友(2009-11-30):
来自机械的振动和流体的振动,或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