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如何测量对称度?

楼主(2009-04-16):
这种零件如何测量对称度?目前就是一个问题:公差紧,测量坐标系如何建立(3-2-1)?CMM是手动前哨机

网友:
坐标系可以这样:在外圆柱面取基准C的轴线为X轴。
                取B基准中心面,与X轴交点为原点。
                另一轴线定向平行于5MM孔的轴线。
不知道你的机器能否实现?

网友:
测量B基准就要用0.5mm的探针了

网友:
C基准好说,假如图纸已经标注完全,对B基准的公差恐怕没有任何意义,基准本身加工误差可能都。。。

网友:
这么小的公差,理论上见2楼,实际上见4楼。

楼主:
钨锰合金老师,谢谢你的回复!我们的机器没有办法来实现给客户的报告我写的是无法评价其对称度

网友(2010-06-11):
我有类似的一个圆柱孔对称度的问题,公差要大些0.05mm,坐标系如二楼所说建立,但在评价时结果明显差很多,直接用圆柱孔无法评价,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使用的机器把 ...............

网友:
呵呵,机器不同软件设置也不同,看你的设备是否也有这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