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转矩如何计算?

楼主(2009-04-16):
各位大侠好~
                 我想问一下滚珠丝杠的转矩如何计算~(步进电机直接和丝杠连接,电机转动带动丝杠,丝杠带动工作台上下运动)谢谢各位了~
                      祝好~!

网友:
按照公式T=9550P/n

网友(2010-08-13):
是不是驱动滚珠丝杆的转矩,是的话应该是电机的转动惯量,联轴器的转动惯量,轴承的阻力矩,摩擦力矩,负载扭矩之和。

网友(2014-12-02):
希望高手举例说明计算过程